[技术问答] 有没有18B20的例子分享一下啊?我的怎么用手摸着才正常啊?

楼主(2022-08-25):
好奇怪,我自己写的程序,是用手摸着那个DQ,才正常显示,好奇怪啊。

网友A:
刚好我有,分享给你。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8544-1-1.html
这里有2个例子拿去吧

网友:
非常好,我也想要。趁楼主的帖了。

网友B(2022-11-06):
DQ引脚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了。

网友C:
看看DS18B20电源接触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看看电路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上拉电阻呢?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设置上拉,或者线太远了?

网友F:
DS18B20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读取温度数据时有可能出现读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G:
DS18B20需要的启动时间长,因此在给DS18B20芯片供电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启动采集程序

网友H:
看看DS18B20电源接触是否有问题

网友I:
为什么需要把手触摸ds18b20呢?

网友J:
度芯片,第二个脚是数据线啊,你测电压干嘛

网友K:
DS18B20上电之后的精度是12位 然后查看其转换时间,为750ms 这真的很慢,很接近1s了

网友L:
ds18b20使用缺陷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设置上拉,或者线太远了?

没用设置上拉,不过后来用了分享 的代码解决了,应该是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ds18b20使用缺陷 吧。

是程序时序问题导致的,时间间隔没控制好。用了楼上朋友的代码好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DS18B20上电之后的精度是12位 然后查看其转换时间,为750ms 这真的很慢,很接近1s了 ...

嗯,是的这个芯片单线通信,对时间控制要求很严格。

网友M:
有很多的DS18B20的资料可以参考的。

网友N:
有可能是信号存在干扰了,加一个 上拉电阻吧。

网友O:
这个就是把时序配置好了就行

网友P:
可能是你的连接存在问题的。

网友Q:
线存在接触不好,可能需要触摸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设置上拉,不过后来用了分享 的代码解决了,应该是时序问题。

正常应该设置上拉。

网友R:
请确认你的读写延时等函数正确。

网友S:
用的是哪款芯片设计的呢?

网友T(2022-12-06):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U:
DS18B20是使用一根数据线进行通信,首先你要先向它发送一系列脉冲信号。一般我们用的步骤大致为:初始化--跳过ROM操作--启动温度转换--(延时)--初始化--跳过ROM操作--读温度寄存器命令然后就可以读出温度的数据了。

网友V:
可以通过万用表或者其他简单的方法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W:
你换一个吧,这个跟你的DS18B20有关系。

网友X:
用的是哪个芯片的?

网友Y:
如果需要用手触摸,就是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