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 HAL库的硬件I2C驱动RX8025T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22-08-25):
基础配置
  • 使用单片机APM32F103RBT6
  • 使用外设I2C1 - PB7 SDA
  • 使用外设I2C1 - PB6 SCK
  • STM32CUBEMX 版本5.6
配置如下

楼主:
i2c.c文件
/**
  ******************************************************************************
  * File Name          : I2C.c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I2C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 SLA0044,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www.st.com/SLA0044
  *
  ******************************************************************************
  */

/* Includes ------------------------------------------------------------------*/
#include "i2c.h"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 I2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ClockSpeed = 100000;
  hi2c1.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I2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1 */
  }
}

void HAL_I2C_MspDe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DIS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函数名: WriteI2CTData
* 描述  : 写入I2C数据
* 参数  : addr设备地址,reg 寄存器地址 *buf写入的数据,len写入的长度
* 返回值:
*******************************************************************************/
HAL_StatusTypeDef WriteI2cData(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pBuffer, uint8_t len)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HAL_OK;

  status =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 (uint16_t)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pBuffer, len, 1000);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 ReadI2cData
* 描述  : 读RX8025T寄存器
* 参数  : addr寄存器地址,*buf存储位置,len读取的长度
* 返回值: 1=操作失败,0=操作成功
*******************************************************************************/
uint8_t ReadI2cData(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buf,uint8_t len)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HAL_OK;

        status =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 (uint16_t)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buf, len, 1000);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 I2cIsDeviceReady
* 描述  : 检测I2C设备是否处于准备好可以通信状态
* 参数  : DevAddress 设备地址,Trials 尝试测试次数
* 返回值:
*******************************************************************************/
HAL_StatusTypeDef I2cIsDeviceReady(uint16_t DevAddress, uint32_t Trials)
{
  return (HAL_I2C_IsDeviceReady(&hi2c1, DevAddress, Trials, 1000));
}

/* USER CODE END 1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i2c.h文件
/**
  ******************************************************************************
  * File Name          : I2C.h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I2C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 SLA0044,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www.st.com/SLA0044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i2c_H
#define __i2c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rototypes */
HAL_StatusTypeDef WriteI2cData(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pBuffer, uint8_t len);
uint8_t ReadI2cData(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buf,uint8_t len);
HAL_StatusTypeDef I2cIsDeviceReady(uint16_t DevAddress, uint32_t Trials);
/* USER CODE END Prototypes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 i2c_H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bsp_rtc.c文件(名字可以自己随意定义)
#include "bsp.h"
#include "app_task.h"

#define  RX8025T_DEVICE_ADDRESS  0x64

/***********************************************************************************

                RX8025T实时时钟驱动程序(硬件IIC)

                BL8025T 的从地址为 7bit 固定的数据(0110 010)在通信时,从地址是附加上 R/W 以 8bit 数据发送的。
                0110 0100为写模式,0110 0101为读模式,对应十进制为:100、101;对应16进制为:0x64、0x65。

                BL8025T 有地址自动增加功能。指定的从地址一旦开始,之后只有数据字节被发送。每个字节后,BL8025T 的地址自动增加。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Rtc
*        功能说明: 初始RTC. 该函数被 bsp_Init() 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Rtc(void)
{

        uint8_t status;
                //固定周期时钟源为分钟更新
        uint8_t val[3]={0x03,0x00,0x40};  //0x0D、0x0E、0x0F、三个寄存器的值,设置时间更新为“秒”更新,关闭所有闹钟,温补时间为2秒,打开时间更新中断,关闭其他中断。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EXT_REG,val,3);

  printf("RX8025T set OK! %d\r\n", status);
}

/*******************************************************************************
* 函数名: bsp_SetRTCAlarm
* 描述  : 设置RX8025T的闹钟
* 参数  : 存储时间的结构体
* 返回值: 0成功,其它失败。
*******************************************************************************/
uint8_t bsp_SetRTCAlarm(uint16_t alarm)
{
                 uint8_t  status;
                uint8_t  value = 0;
                uint8_t  reg_cy1[2];//报警固定周期寄存器
                uint8_t  reg[3];
//        uint8_t  buf[5];
/*
                固定周期定时器配置

                先将TIE置“0”,以避免在配置固定周期中断的同时发生意外的硬件中断。
                (1) 设定TSEL1,0两位选择倒计时周期。
                (2) 设定B,C寄存器,从而设置减法计数器的初值,然后初始化TF标志为“0”。
                (3) 设置TIE,TE位为“1”

*/
                        value = 0x40;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CONT_REG, &value, 1);

                        value = 0x00;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EXT_REG, &value, 1);

                        reg_cy1[0] = alarm & 0xFF;
                        reg_cy1[1] = (alarm >> 8) & 0xFF;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CYl_REG, reg_cy1, 2);

                        reg[0] = 0x13;                //分钟更新
                        reg[1] = 0x10;
                        reg[2] = 0x50;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EXT_REG, reg, 3);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 bsp_GetRtcTime
* 描述  : 从RX8025T获取时间
* 参数  : 存储时间的结构体
* 返回值: 0成功,1失败。
*******************************************************************************/
uint8_t bsp_GetRtcTime(TIME_T *t)
{
        uint8_t rtc_str[7];

        if(Read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SEC_REG, rtc_str,7) != 0)  //获取日期与时间
                return 1;  //读取出错

        t->second = ((rtc_str[0]>>4)*10) + (rtc_str[0] & 0x0f);
        t->minute = ((rtc_str[1]>>4)*10) + (rtc_str[1] & 0x0f);
        t->hour   = ((rtc_str[2]>>4)*10) + (rtc_str[2] & 0x0f);
        t->week                = rtc_str[3];
        t->day    = ((rtc_str[4]>>4)*10) + (rtc_str[4] & 0x0f);
        t->month  = ((rtc_str[5]>>4)*10) + (rtc_str[5] & 0x0f);
  t->year   = ((rtc_str[6]>>4)*10) + (rtc_str[6] & 0x0f);

        return 0;
}

/*******************************************************************************
* 函数名: bsp_SetRtcTime
* 描述  : 设置RX8025T时间
* 参数  : 存储时间的结构体
* 返回值: 0成功,1失败。
*******************************************************************************/
uint8_t bsp_SetRtcTime(TIME_T *t)
{
                uint8_t  status;
                uint8_t rtc_str[7];

                rtc_str[0] = ((t->second/10)<<4) | (t->second%10);
                rtc_str[1] = ((t->minute/10)<<4) | (t->minute%10);
                rtc_str[2] = ((t->hour/10)<<4) | (t->hour%10);
                rtc_str[3] = t->week;
                rtc_str[4] = ((t->day/10)<<4) | (t->day%10);
                rtc_str[5] = ((t->month/10)<<4) | (t->month%10);
                rtc_str[6] = ((t->year/10)<<4) | (t->year%10);

                status = WriteI2cData(RX8025T_DEVICE_ADDRESS, RX8025T_SEC_REG, rtc_str, 7);
                return status;
}

楼主:
bsp_rtc.h文件(名字可以自己随意定义)
#ifndef _BSP_RTC_H_
#define _BSP_RTC_H_

#define RX8025T_SEC_REG                0x00        //秒
#define RX8025T_MIN_REG         0x01        //分
#define RX8025T_HOU_REG                0x02        //时
#define RX8025T_WEE_REG          0x03        //星期,bit0~bit7对应日、一、二、三、四、五、六,对应值为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不可出现2位为1的情况。
#define RX8025T_DAY_REG                0x04        //日期
#define RX8025T_MON_REG         0x05        //月份
#define RX8025T_YEA_REG                0x06        //年
#define RX8025T_RAM_REG                0x07        //RAM

#define RX8025T_ALm_REG         0x08        //闹钟分,不用是可做为ram使用。
#define RX8025T_ALh_REG                0x09        //闹钟时,不用是可做为ram使用。

#define RX8025T_ALw_REG         0x0a        //闹钟星期,不用是可做为ram使用。
#define RX8025T_CYl_REG          0x0b        //周期定时器的低8位
#define RX8025T_CYm_REG          0x0c        //周期定时器的高4位,周期定时器共计12位。

#define RX8025T_EXT_REG          0x0d        //扩展寄存器,bit7-TEST=工厂测试,总应该写0;bit6-WADA=星期或日历报警选择位;bit5-USEL=选择秒或分钟更新触发更新中断,0=秒更新,1=分钟更新;
                                                                                                   //bit4-TE=周期定时使能;bit3\2-FSEL1\0=芯片FOUT引脚输出频率选择位;bit1\0-TSEL1\0=用来设定固定周期的内部时钟源。

#define RX8025T_FLAG_REG        0x0e        //标志寄存器,bit5-UF,bit4-TF,bit3-AF,分别是时间更新中断,固定周期定时中断,闹钟中断的中断标志位;bit1-VLF电压低,bit0-VDET由于电压低温补停止工作标志位。

#define RX8025T_CONT_REG         0x0f        //控制寄存器,bit6~7(CSEL0、1)=温补间隔设置;bit5(UIE)=时间更新中断使能位(可由D寄存器的USEL位配置为1秒更新或1分钟更新);

#define TESL1_0_CLOCK_4069                        0
#define TESL1_0_CLOCK_64                                1
#define TESL1_0_CLOCK_S                                        2
#define TESL1_0_CLOCK_M                                        3

//TE 位  此位是用来控制固定周期定时功能使能。
//置“1”是选择开启固定周期定时功能。
//置“0”是选择关闭固定周期定时功能。
#define TE_1                                                                                        1<<4
#define TE_0                                                                                        (~(1<<4))

#define TF_1                                                                                        1<<4
#define TF_0                                                                                        (~(1<<4))

#define TF_FLAG                                                                                0x10

//定时中断使能位
#define TIE_1                                                                                        1<<4
#define TIE_0                                                                                        (~(1<<4))

typedef struct  // _TIME
{
        uint8_t second;
        uint8_t minute;
        uint8_t hour;
        uint8_t week;
        uint8_t day;
        uint8_t month;
        uint8_t year;
        uint8_t reserve;
}TIME_T;

  48. void bsp_InitRtc(void);
  49. uint8_t bsp_SetRTCAlarm(uint16_t alarm);
  50. uint8_t bsp_SetRtcTime(TIME_T *t);
  51. uint8_t bsp_GetRtcTime(TIME_T *t);

  52. #endif

网友A(2022-11-17):
有模拟iic驱动代码吗?向移植到其他的单片机上。

网友B:
不是内部集成了RTC时钟了吗?

网友C:
为什么要用RX8025T时钟芯片替代外置32.768KHZ晶振?

网友D:
硬件iic会不会造成死机?

网友E:
3231和8025t 哪个精度更高

网友F:
RX8025T组成的RTC电路图中的元器件问题,求一个原理图

网友G:
RX8025T实时时钟芯片能够提供中断吗?

网友H:
这个还是使用ds1302啊

网友I:
RX8025T的精度大约是多少?

网友J(2024-11-12):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K: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L: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M: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N: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O: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