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网关软硬件方案

楼主(2022-08-26):
我想做一块网络继电器IO模块,主要是DI,DO,AI,AO之类的,但上面跑的通信很多,会跑RS232,RS485 modbus,http web server, mqtt, tcp server/client/UDP, 同时有以太网和wifi。 之前一直是单线程在跑的,但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在考虑是否将代码重构成操作系统的方式。 硬件现在是用stm32+w5500来实现的,当然如果有必要,硬件也可以改板。请问选用os合适吗?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必要上Linux?因为成本太高不能接受。还是使用freeRTOS,RTThread? 硬件也可以考虑esp32+phy芯片的方案。请教各位有类似项目经验的朋友,谢谢!

网友A: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上linux,否则的话上freeRTOS吧。话说你网关这么多功能了,居然还没上OS,开发也够辛苦的。
功能比较多的情况下带OS的程序写起来会比较轻松,如果对多线程编程思路还不熟悉,前期是会比较头疼的。

楼主:
是啊,因为好几年前做的这个老网关,那时候还是用单线程。另外,像我这种需求,如果RT-Thread和freeRTOS选哪个比较好?最终是在国外用的。

网友B:
用linux把,最起码软件能方便很多,有很多库可以用了。  主控可以选择便宜一些的,比如i.MX6UL 也就几十块钱到一百出头

楼主:
比如选了一种方案,后期就怕换人接着搞,Linux和freeRTOS哪些开发人员容易找?
另外,如果上Linux,成本可以增加控制在50元左右甚至更低的话,倒也可以考虑。

你是什么网关?价值这么低吗?

楼主:
pi成本太高

网友C:
要多少钱的?白**的方案还嫌贵啊!? 打劫便宜。

网友D:
楼主你这现在卖多少钱。。。。。。。

网友E:
用RT-Thread足够了,而且RTT对上面说的组件都有支持,搭积木一样打起来基本功能就是差不多了。

网友E:
建议用STM32+PHY的 方式,跑RTT,比W5500稳定好使。

楼主:
W5500现在用的,感觉发热量比较大。而且有时候容易被交流接触器干扰打死。
现在开始用雅特力的芯片代替st了。你觉得改用PHY,代替5500,是因为w5500的客户端连接数太少吗?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PHY的话有考虑IC+九阳的可以看看

网友F:

成本的话考虑把ST用国产替换控制下呗

楼主:
已经换成雅特力了,我上面说的成本高,指的是加入Linux模块的话。

网友G:
还是蛮多人用rtt做网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