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静态graph曲线控件的使用

楼主(2022-08-26):
在gui的设计过程中,大量的数据,如果以文本的形式进行显示,无疑是一大败笔,根本看不出数据的规律与趋势。
所以,这时,大部分场景是要用到曲线图表的。
而touchgft支持几种graph。
先以static grap为例。
在控件列表中,直接找到static graph控件,点击并添加

添加后的原始控件如下图所示,只是显示出了一条曲线,显然,这样有一些单调,那就要对其进行修饰。

在右侧的快捷菜单栏上,通过如下的配置,调整曲线到控件的边距,left设置的大一些,是为了后面增加Y轴的坐标轴预留足够的空间。

如上调整后的效果如下,可以看到曲线相应居中了一些。

在graph控件中显示网格。可以设置网格的线的颜色,宽度,透明度等参数。
配置菜单如下:

如上设置后的效果如下:

添加X轴与Y轴,菜单如下,

效果如下

其中,曲线的数据,是在ViewBase.cpp中,使用addDataPoint函数进行添加的。
可以看到,静态曲线添加点的方式是同时指定两个坐标轴的坐标。
一次性的所有数据都会显示出来,这种适用于那种显示历史曲线之类的场景。

如果想要修改显示的数据,可以在Screen3View重新设置显示的点,如下显示正弦曲线。
#include "math.h"
Screen3View::Screen3View()
{
        for(int i=0;i<200;i++)
                {
                        graph1.addDataPoint(-100+i,100*sin(i*2*3.1415926/200));
                }
}
在开发板上显示结果:

@21小跑堂

网友A(2022-11-19):
这个画图曲线也是控件实现的吗?

楼主:
是的,数据手动更新。

网友B:
STM32H750B会提供多大的ram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