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系统加载时间过长、

楼主(2022-08-26):
GD32E230  系统加载时间过长(150ms左右),已经没有什么函数了,汇编直接到时钟初始化了。  问一下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2023-04-12):
150ms还好吧,不是很长,哈哈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晶振部分,硬件方面,是不是时钟起振啊等等浪费时间了

网友C:
这个不好查啊,估计硬件的问题概率能大一些

网友D:
你用其他GD型号的芯片都很快?

网友E:
150ms是你仿真计算出来的?

网友F:
这150ms也不算啥吧,你对开机速度要求很高?

网友G:
时钟初始化之前还是之后,是150ms啊?

网友H:
可以把你的工程贴出来吗?看看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硬件外设部分有问题导致的启动慢了吧

网友J:
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K:
150ms确实有点长,你是怎么监控这个时间的?

网友L:
系统加载这个一般没有什么办法优化。

网友M:
没啥好的解决办法,可以试试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