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Kicad6.0.0 布线在PCB中显示是空心?求解

楼主(2022-08-26):
如图 ,Kicad6.0.0 布线在PCB中显示是空心?求解

网友A:
最后出gerber也是空心吗?

楼主:
设置都查看了,好像没有单独更改执行布线,实心和空心的选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在python里打命令?

搜过网上关于CAD可以通过命令修改线的虚和实,,,,具体方法“FILLMODE”命令后可以看到 “请输入FILLMODE的新值<0>” 提示,提示文字中括号里的数字为“ 0 ”,表明当前模式FILLMODE的值是“0”, 该值等于“0”代表空心 , 该值等于“1”代表实 心 。因此输入 “1” 并执行(回车)。

但是KIcad 没有找到相关修改选项。

网友B:
在键盘上敲一下字母 K

网友B: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楼主:
万分感谢!问题完美解决!键盘点K,就变成实心了。太棒了

网友C(2022-09-29):
想问一下,像其它层,比如丝印层、板框层画线都是轮廓的,有办法改成实线吗?版本是6.07版本,空心的线看着不太习惯

网友C:
受楼上启发,勾选草图图形项目,其它层的线变成实心的了,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