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的串口通讯

楼主:
STM32串口通信接口有两种,分别是: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对于大容量STM32F10x系列芯片,分别由3个USART和两个UART。

TXD:数据发送引脚;RXD:数据输入引脚

对于两芯片的间的连接,两个芯片GND共地,同时TXD和RXD交叉连接,这样两个芯片间可进行TTL电平通信。

但如果对于芯片和PC机相连,除了共地条件外,不能使用如上的直接交叉连接,虽然两者都有TXD和RXD引脚,但通常PC机使用的是RS232接口(9针),通常是TXC和RXD经过电平转换得到,故如果要使芯片与PC机的RS232接口直接通信,需要将芯片的输入输出端口也电平转换为RS232类型,再交叉连接,二者的电平标准不同:

单片机的点评标准(TTL电平):+5V表示1,0V表示0;

RS232电平标准:+15/+13V表示0,-15/-13表示1。

因此单片机与PC机进行串口通信应该遵循:在单片机串口与上位机给出的RS232口之间,通过电平转换电路实现TTL电平与RS232电平间的转换.

如果使用USB转串口也可以实现串口通讯,USB转串口电路图如下所示

楼主(2022-08-26):
STM32串口通讯代码
STM32中串口通讯已经给大家建好了相应的库函数,大家在使用和配置串口的时候直接进行调用库函数和配置就行了,请大家参照一下代码:

1、初始化结构体代码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USART_BaudRate; // 波特率
uint16_t USART_WordLength; // 字长
uint16_t USART_StopBits; // 停止位
uint16_t USART_Parity; // 校验位
uint16_t USART_Mode; // USART 模式
uint16_t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硬件流控制
} USART_InitTypeDef;

2、NVIC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3、USART配置函数
void DEBUG_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第一步:初始化GPIO */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第二步:配置串口的初始化结构体 */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 第三步:使能串口 */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