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中断输入滤波

楼主(2022-08-26):
首先看一下这个寄存器的 配置。
在代码中的配置过程
  1.     //配置中断滤波
  2.     GPIO_ConfigFilter(CW_GPIOA, bv1, GPIO_FLTCLK_RC150K);
查看一下配置函数
//=============================================================================
//配置端口滤波
// FltClk 只能是宏定义中定义的参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配置端口滤波
*
* @param GPIOx 参数为下列参数之一: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CW_GPIOA CW_GPIOB CW_GPIOC CW_GPIOF
* @param GPIO_Pins
* @param FltClk 只能是宏定义中定义的参数 GPIO_FLTCLK_xxx
*/
void GPIO_ConfigFilter(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 uint32_t FltClk )
{
    GPIOx->FILTER = FltClk | GPIO_Pins;
}
响应的代码
void GPIOA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CW_GPIOA->ISR_f.PIN1)
    {
        GPIOA_INTFLAG_CLR(bv1);
        PB09_TOG();
    }

    if (CW_GPIOA->ISR_f.PIN2)
    {
        GPIOA_INTFLAG_CLR(bv2);
        PB08_TOG();
    }
}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咋么样

网友B:
最终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滤波设置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E:
这个是数字滤波吗

网友F:
硬件滤波吗?效果如何?

网友G:
还有中断滤波吗

网友H:
这个使用滤波和不使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I:
输入滤波器高端了。

网友J:
中断服务程序,检测按键是否被触发?

网友K:
输入捕获滤波器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