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8051+DSP双核MCU的内核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呀?

楼主(2022-08-26):
请问一下官方FAE,8051+DSP双核MCU的内核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呀?效率怎么样呢?比较好奇

网友A(2023-05-19):
可以通过串口总线

网友B:
看具体应用场景吧

网友C:
SPI也行的

网友D:
I2C总线的通讯效率较高,但8051好像没有I2C

网友E:
SPI总线的通讯效率也比I2C高

网友F:
注意总线上冲突和抖动问题

网友G:
SPI比较复杂

网友H:
需要采用适当的总线位宽和时序

网友I:
SPI要考虑信号线的延迟和抖动问题

网友J:
可以采用主从模式或者从机模式,以提高通讯效率和速度

网友K:
可以用并口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的

网友L:
串口,UART的方式我觉得是最合理可靠的

网友M:
你看如何设计呗,要是设计在一起,估计可以实现内存共享吧,通过内存交互

网友N:
这俩咋捏在一起呢?最好还是STM32这种32位机器与DSP融合一下比较合适

网友O:
一般都是用串口的,效率还行吧,毕竟是8051,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P(2023-07-26):
SPI吧,速度快点

网友Q:
用SPI应该更好吧

网友R(2023-09-26):
主从模式的串口或是其他高速通讯

网友S:
其实内部应该是提前设计好的通讯方式

网友T:
应该有设计通讯接口的

网友T(2023-10-28):
内核之间应该都做好了,或者分开控制不同的部分

网友U:
It is possible to use parallel port for data exchange

网友V:
i2c总线的通信效率比较高,但是8051似乎没有i2c

网友W(2023-12-05):
我认为串口和UART方法是最合理可靠的

网友X:
这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网友Y:
必要采纳得当的总线位宽以及时序

网友Z:
SPI总线的通信效率也高于i2c总线

网友AA:
可以采纳主从模式大概从机模式,以进步通信服从以及速率

网友AB(2024-01-06):
还是看通讯机制一般是串口通讯或SPI

网友AC:
注意公车上的冲突和紧张问题

网友AD(2024-02-06):
实际上,内部沟通的方式应该是预先设计好的

网友AE:
内核应该很好地集成或分离以控制不同的部分

网友AF:
SPI需要考虑信号线的延迟和抖动问题

网友AG(2025-08-30):
8051+DSP 双核 MCU 内核间通讯方式有多种,可通过串行通信接口如 SCI、SPI 进行数据传输,也可利用并行接口如 HPI 实现高速数据交互。此外,还能通过共享内存区域,结合中断机制来协调同步,完成数据的读写操作。

网友AH:
8051和DSP双核MCU之间通常通过SPI或I2C接口进行通讯,传递数据指令。它们各自处理不同的任务,8051负责控制,DSP负责数据处理。

网友W:
它们通常通过外部总线和内部中断来实现通信。DSP可以中断请求8051,或者通过共享存储区来交换数据。

网友AI:
8051通常没有内置I2C,但可外接I2C模块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AJ:
8051+DSP 双核 MCU 的内核通讯常用三种方式:共享内存(通过双端口 RAM 或共享寄存器交换数据,需互斥机制防冲突);硬件信号量(专用引脚传递中断信号,触发对方处理);内部总线(通过片上总线协议直接访问对方外设或内存,效率较高)。

网友AC:
SPI总线传输速度快,适合高速数据交换,确实比I2C效率高。

网友AK:
确保所有设备正确连接,选择合适的总线协议,优化软件算法以减少冲突和抖动。

网友AL(2025-11-11):
8051+DSP 双核 MCU 内核通讯常用三种方式:共享内存(通过指定 RAM 区域读写数据,配互斥锁防冲突);专用寄存器(核间中断寄存器,触发中断传递信号);DMA 通道(直接传输数据,减少核干预)。通常组合使用,如共享内存存数据 + 中断寄存器发同步信号,高效实现数据交互与任务协同。

网友W:
串口通信,特别是UART,因其稳定性和通用性,常被选为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交流的首选方式。

网友AE:
将STM32和DSP结合,可以发挥各自优势,STM32处理通用任务,DSP擅长处理高速数字信号,适合电机控制等应用。

网友AM:
8051+DSP 双核 MCU 的内核通讯核心依赖片内共享资源与专用接口。常用方式有:共享 RAM(双方通过地址映射访问同一存储区交换数据)、FIFO 缓冲区(高速暂存数据,减少等待)、中断信号交互(一方完成数据准备后触发另一方中断),部分还支持 SPI/I2C 等外设接口通讯,确保数据传输高效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