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串口DMA通讯测速

楼主(2022-08-26):
STM32串口DMA通讯测速

网友A:
结论是什么呢?

网友B(2022-11-19):
使用stm32从读取外部硬件里的数据,用串口+dma怎么实现?

网友C:
DMA的测速问题,接口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D:
在进行DMA传送时,如何寻址存储单元及外设?

网友E:
STM32用串口中断接收一帧数据,还是用DMA接收一帧数据,哪个效率

网友F:
stm32 dma 如何测试?

网友G:
STM32的DMA功能能够实现串口接收数据直接存储到Flash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的DMA功能能够实现串口接收数据直接存储到Flash中吗

可以

网友H(2024-11-08):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I: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J: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K: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L: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M: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N: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O: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