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请问中颖的电机驱动库是开源的么?

楼主(2022-08-26):
请问中颖的电机驱动库是开源的么?这种库调试的话,有说明手册之类的吗?

网友A:
不是开源的,去中颖官网下载“电机开发调试平台”,里面有相应的说明。

网友B(2022-10-09):
不是,去中颖官网

网友C(2022-12-01):
ST的马达驱动库完全开源了

网友D:
推荐三个开源无刷电机驱动的开源网站

网友E(2025-11-19):
中颖的电机驱动库并非完全开源,多为闭源的二进制库或带限制的 SDK。用户可通过官网获取针对特定 MCU(如 SH32F205、SH79F3213)的电机控制库,包含 FOC、SVPWM 等算法模块,需搭配其开发工具使用,提供 API 接口调用,但核心源码不公开,旨在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支持用户基于库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F:
如果中颖的电机驱动库是开源的,那么它们的官方GitHub或者GitLab页面应该能找到源代码和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