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电力载波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22-08-26):
电力载波是什么原理啊?是通过电实现调制解调,实现信号的传递吗?这个是否稳定可靠呀?

网友A(2022-12-01):
指利用现有电力线,通过载波方式将模拟或数字信号进行高速传输的技术。用电力线作为网络接入方案,可利用已有的电力配电网络进行通信,不需要重新布线

网友B:
通过物理层调制解调技术,主要有FSK,直序扩频,占用较窄带宽,进行稳定传输。

网友C:
通过运行的低压电力网进行电能数据传输。 现主要应用的产品有载波电能表与数据采集器的数据传输。

网友D:
载波模块是单相电力线通信调制解调器,利用电网传送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