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SH68F1000是可以做2.4G的键盘么?

楼主(2022-08-26):
SH68F1000是可以做2.4G的键盘么?接收器的话是不是也要用SH68F1000做才行啊?

网友A(2023-05-19):
可以,用不用都行看你想不想用

网友B:
SH68F1000是用于无线传输领域的芯片

网友C:
接收器应该不一定非要固定吧

网友D:
无线键盘通常使用的就是2.4GHz的无线频段

网友E:
你可以用SH68F1000来弄,能好调试点

网友F:
你需要用一款支持2.4GHz频段的无线接收器

网友G:
使用兼容的无线接收器就可

网友H:
高速的无线传输,才考虑5GHz,你这个用2.4G方案就行

网友I:
SH68F1000外设和功能挺多的,能用

网友J:
兼容和符合通信协议就行

网友K(2023-12-05):
可以的协议也都支持

网友L:
这个其实主要是看相关的兼容性,基本都可以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