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的定时器2做输入捕获没有数据(问题解决)

楼主(2022-08-26):
用定时器的通道0 通道1做输入捕获,进不去中断。同样的初始化函数,tim3就可以。有大佬遇到过吗
void Hall0_config(uint16_t pcs,uint16_t arr)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timer_deinit(TIMER2);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4| GPIO_PIN_5);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Timer2*******************////////////////////////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pcs-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arr - 1;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触发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4;//滤波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icinitpara);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icinit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UP);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1, 1);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CH0);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1);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CH1);

   timer_enable(TIMER2);

}

楼主:
io配置问题,应该配置成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