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给DMA传输次数设置超过地址空间怎么办?

楼主(2022-08-26):
请问如何解决地址不够的问题,感谢大家!

DMA传输次数为2800是正常

DMA传输次数为2800是正常

DMA传输次数35000报错

DMA传输次数35000报错

A5(S1VQ_MYBJWG510FH0QN2.png (47.78 KB )

设置DMA次数

设置DMA次数

相关数组

相关数组

ZM3S80`XM]%_7@)J_5TR76S.png (156.09 KB )

dma配置

dma配置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对于STM32F407VET6使用两个ADC同时采集I,Q两路信号dma传输,这样的程序是否有误

主程序

网友A:
什么叫 DMA传输次数设置超过地址空间??

两个ADC转换2个通道,并使用DMA传输,这本身不会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