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类-H类放大器指南

楼主(2022-08-26):
@21ic小管家
引言
音频放大器将小信号的幅值提高至有用电平,同时保留小信号的细节,这称为线性度。放大器的线性度越好,输出信号越能真实地表示输入信号。
随着音频市场对放大器性能需求的不断变化,音频放大器电路结构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所以,设计者必须了解可选用的音频放大器类型及其特点。这是确保选择最佳音频放大器的唯一方法。本文中,我们介绍当今可用的各种音频放大器的最重要特点:A类、B类、AB类、D类、G类、DG类和H类。
A类
A类放大器是最简单的放大器类型,对于任何输出波形,其输出级的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不会完全关断)。这类放大器具有极佳的线性特性,但效率很低。

B类
B类放大器的输出级晶体管只在信号波形的半个周期(180度)导通,为了对整个信号进行放大,使用了两个晶体管,一个用于正输出信号,另一个用于负输出信号。B类放大器的效率远远高于A类放大器,但由于两个晶体管从通到断过程中存在交越点,失真较大。

AB类
A类和B类组合即AB类放大器,效率高于A类放大器,失真低于B类放大器。通过对电路中的两个晶体管进行偏置,使信号接近零(B类放大器引入非线性的工作点)时两个晶体管导通;大信号时,晶体管转换到B类工作方式。由此可见,小信号时两个晶体管均保持有效工作,类似于A类放大器;大信号时,对应于波形的每半周,只有一个晶体管保持有效状态,类似于B类放大器。

D类
D类放大器的输出为开关波形,开关频率远远高于需要恢复的音频信号的最高频率。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波形的平均值与实际的音频信号保持一致。由于工作时输出级晶体管处于完全导通或完全关断状态,不会进入晶体管的线性工作区(这是导致其它类型放大器低效的原因),D类放大器具有极高效率(高达90%,甚至更高)。现代D类放大器可以达到与AB类放大器同等级别的保真度。

G类
G类放大器与AB类放大器相同,但它采用了两路或更多的供电电源。工作在小信号电平时,放大器采用较低的电源电压供电。随着信号电平的提升,放大器自动切换到适当的电源电压。由于只在必要时采用高压供电,而AB类放大器则始终采用高压供电,G类放大器的效率高于AB类放大器。

DG类
DG类放大器提供脉宽调制(PWM)、满摆幅数字输出信号,与D类放大器类似,输出信号的占空比随着模拟输入信号的强度而变化。DG类放大器提供多级输出,通过检测信号的幅度选择适当的电源电压,在给定的信号功率下提供最高效率。

H类
H类放大器通过调节其自身的电源电压,最大程度地降低输出级的压降。可以采用多个分立电压,也可采用连续可调的电压。虽然与G类放大器技术类似,旨在降低输出级电路的功耗,但H类放大器技术无需采用多个供电电源。H类放大器的设计比其它放大器复杂,需要额外的控制电路来预测、控制电源电压。

理论输出功率
下图给出了一定电源电压范围内的理论输出功率。输出功率定义为1%和10% THD+N条件下向4Ω和8Ω负载提供的功率。实际放大器的输出功率通常低于图中所示指标。
附件是该文章的扩展版

楼主:
原文出处:摘选自美信音频技术指南

网友A:
H类:电源的功率比输出更大,不能用线性模式控制,
AB类:管子只能 微通,不能像 B类 那样截止 !

网友A:
A类的电能转化效率只有 8.3% ,
稳压器有 LDO,放大器也有了,H类就是,
A类推挽,才是真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