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圆板 无感FOC控制电机最高支持多少转速

楼主(2022-08-26):
(无正文)

网友A:
先考虑弱磁吧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弱磁啊

网友C:
请问小圆板特指哪个电路板啊

网友D:
跟什么参数有关系呢

网友E:
请问什么是无感FOC呢?

网友F:
还能提高他的输出频率吗

网友G:
不是很清楚可以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2022-11-21):
用7801的红板子无感电频率到过4W+

网友H:
MOTOR_MAX_SPEED_RPM这个宏,需要比电机额定转速设定高20%左右留出余量,这个demo里面已经是很大的了,主要还看你实际供电电压还有电机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额定功率

网友I(2023-01-17):
15万转能行不?

网友J:
FOC最大支持多大速率?

网友K:
这个没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