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是否有承受最大电流一说

楼主(2022-08-26):
最近在做Marx拓扑的高压脉冲源,用的1UF/1600V的CBB电容,放电时流过电容的最大脉冲电流为30A左右。现在要求储能电容在放电时能承受200A左右的峰值电流,我查了电容的参数基本发现都没有标注最大电流。想问在用于高压大电流的情况下,电容是否要考虑承受的最大电流,以及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双色图文详解电容器及应用电路 182页 67.9M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8M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tyw 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前辈。

网友B:
电容有最大电流参数,因为内阻的原因,不是可以承受,是可以通过。 “要求储能电容在放电时能承受200A左右的峰值电流” 的意思是电容的放电电流200A?  1uF的电容达不到,要多只并连。但是容量会增大。

楼主(点评):
原来如此,有些明白了。谢谢。

网友C:
看看电容的充放电公式:Q=CU,ΔIΔT=CU,你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了。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