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关于EMC的10大经典问题

楼主(2022-08-26):
学习接触一门新的技术,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学习EMC也不例外。

EMC(电磁兼容)包括EMS(电磁敏感度)和EMI(电磁干扰)两部分,通常我们所说的解决EMC问题,其实就是解决电子设备对外辐射干扰,或者如何防止设备、电子元件被外界电磁波干扰的问题。

学习EMC要重视基础知识,像电磁波、电磁场等入门理论,有迫切学会的愿望,在实践中与别人多人交流,几个人的学习交流效果要远比一个人学习问题效果要好得多。

下面整理了EMC工程师常见的兼容性问题、具体解决方法,以供大家做学习笔记。

问 为什么数字电路的地线和电源线上经常会有很大的噪声电压?怎样减小这些噪声电压?

答 数字电路工作时会瞬间吸取很大的电流,这些瞬变电流流过电源线和地线时,由于电源线和地线电感的存在,会产生较大的反冲电压,这就是观察到的噪声电压。

    减小这些噪声电压的方法一是减小电源线和地线的电感,如使用网格地、地线面、电源线面等,另一个方法是在电源线上使用适当的解耦电容(储能电容)。

问 在实践中,常见到将多股导线绞起来作为高频导体,据说这样可以减小导线的射频阻抗,这是为什么?

答 这样增加了导线的表面积,从而减小了高频电阻。

问 电路或线路板电磁兼容性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这里的关键信号指那些信号?

答 从电磁发射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线指周期性信号,如本振信号、时钟信号、地址低位信号等;从敏感度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指对外界电磁干扰很敏感的信号,如低电平模拟信号。

问 怎样防止搭接点出现电化学腐蚀现象?

选择电化学电位接近的金属,或对接触的局部进行环境密封,隔绝电解液。

问 什么是搭接,举出几种搭接的方法?

答 金属构件之间的低阻抗(射频)连接称为搭接,搭接的方式有焊接、铆接、螺钉连接、电磁密封衬垫连接等。

问 请尽可能多的列出降低地线射频阻抗的方法?

答 尽量使用表面积大的导体,以减小高频电流的电阻;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尽量使导体短些,以减小电阻和电感;在导体表面镀银,减小表面电阻;多根导体并联,减小电感。

问 为什么在有些进口样机中看到有些地线通过电容或电感接地?

答 为了使地线系统对于不同频率的信号呈现不同的地线结构。

问 导致地线干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 地线的阻抗是导致地线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地线阻抗的存在,当地线上流过电流时,就会产生电压,形成电位差。

    而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是假设地线上各点电位是相同的,地线电位是整个系统工作的参考电位,实际地线电位与假设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地线问题。

问 在进行电磁干扰问题分析时,往往用什么定义来描述地线?

答 将地线定义为信号的回流线。

问 当穿过面板的导线很多时,往往使用滤波连接器或滤波阵列板,在安装滤波连接器或滤波阵列板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 要在滤波连接器或滤波阵列板与机箱面板之间安装电磁密封衬垫或用导电胶带将缝隙粘起来,防止缝隙处的电磁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