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51有一个ram 是xdata stm32没有 咋办?

楼主(2022-08-26):
51有一个ram 是xdata ,stm32没有xdata,直接把xdata删除,可以行得通吗?这样算正确的吗?

网友A:
是的,ST的是没有xdata操作的

网友B:
也没问题啊,可以行得通

网友C:
你可以定义为全局变量,这样应该OK

网友D:
这个看你程序逻辑呗,如果可以,去掉就行

网友E:
正常是去掉就可以的,但是得看你这个变量是全局还是局部的

网友F:
行得通的,你试试就好了

网友G:
一般情况是对的,但是也要梳理一下程序逻辑才行

网友H:
Xdata51在外部RAM给变量分配空间,也就是ST的所谓的全局变量

网友I:
没问题,你先编译呗,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J:
去掉肯定要去掉的,不然ST也不识别Xdata

网友K(2023-02-22):
STM32 没有这个 xdata ,你要了解 51 通过 xdata 访问的芯片或设备,在STM32Z中硬件是怎么接的,对应的地址空间是多少,该怎么访问这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