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检测不到串口3

楼主(2022-08-26):
stm32串口3外接usb转RS485芯片 串口调试助手检测不到串口3,
大概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示波器挂起来

网友A:
首先 通过电脑manager看看你的串口助手是否OK了,这一步跟STM32的UART没有关系的。

如果电脑可以识别虚拟串口了,再连接STM32 uart测试,再有问题 就核对两边配置参数了,当然还有硬件连线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通过电脑manager看看你的串口助手是否OK了,这一步跟STM32的UART没有关系的。

如果电脑可以识别虚拟 ...

好的,谢谢,检查了几遍才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