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6的pwm为什么从例程里面粘贴复制出来以后无法使用

楼主(2022-08-27):
把pwm的程序从例程里面粘贴复制出来到一个新的程序中为什么新程序不能运行了,都是同一块板子,.c和.h文件全部都复制了,为什么用不了?

网友A:
工程文件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文件有问题吗

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刚刚开始接触mcu的新手,希望能找个人带带

网友B:
看程序里有没有引用别的文件

网友C:
直接使用官网的代码

网友D:
使用的是哪个工程文件

网友E:
有些时钟没有使能吧

网友F:
只复制.c和.h文件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PWM需要一些系统的配置,不单单是PWM的初始化,还有时钟的初始化,中断的初始化。

网友F:
移植不是复制粘贴这么简单,需要外设的功能、各个寄存器和配置函数有一定的了解,这样移植起来问题就会少很多。

网友G: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别的文件没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