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电流采样电路 疑问

楼主(2022-08-27):
请问图中R1和D1的作用是什么?
是F1自恢复保险丝断开后,给电机一个电流通路吗?不加可不可以?

谢谢。

简单理解就是保险丝动作监测。

网友A:
电机开路,无影响。
电机短路,自恢复保险丝压降过高,VCC直接通过R1,D1把运放输出电压抬升。
就看软件逻辑如何处理了。

@debug_shen :哦,我假设了有控制12v的手段了。图上没有,所以是有问题
@叶春勇 :这没有什么保护不保护 只有检测保险断了没有
@debug_shen :过流保护靠采样电阻来搞定吧,短路保护靠这r+d吧。我的产品过流要折腾一下才能停,触发短路直接停。
大佬似乎没有说对啊

网友B:
当保险丝断开后,让ADC检测到一个特别大的信号,单片机就能判断出保险丝有问题.

网友C:
是用来监测保险丝是否动作的。

网友D:
用于检测保险丝是否断开。D1用来消除保险丝正常工作时压降的影响,避免误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答疑。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