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很奇怪的问题,许多时候进不了main函数一段最简单的代码

楼主(2022-08-27):
u8 temp[256]={255};
int main(void)
{
mgpio_init(0, 8, MGPIO_MODE_OUTPUT, MGPIO_PLUG_NO, 0);             // RESET
while(1)
{
   GPIOA->POD ^= GPIO_PIN_8;
    for(int i=0;i<temp[0];i++)
    {
    __NOP();
    }
}
}

楼主:
数组大小256可以进改为240就进不了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启动文件,器件选择

网友B:
唉仔细看看吧,奇怪大多是自己的不懂。

楼主:
换成systemV1.01就能正常工作,而且是由与V1.01相对于V1.00多了 ConfigSRAMVoltage(1);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进不了main函数,那么1.0版本不可能没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