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开关电源怎么用?

楼主(2022-08-27):
有两个500W的金升阳开关电源,负载是850W,如果把两个电源的输出端并起来,反而带不动800W负载,要想带载850W这两个怎么用呢?

@王栋春 :谢谢指点迷津
关键是均流问题,还有开关电源不支持并联使用呀。

网友A:
有些开关电源是不支持并联使用的,涉及到均流问题,一般串联使用都支持。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B:
输出电压调到尽量接近。然后各串一个小电阻,再并联。实现两个电源均流。

@cainiao518 :不客气,哈哈哈。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C:
需要自己做均流,太麻烦啦,建议选个更大功率的电源。顺带提一句,可以去TI或者凌力尔特的官网找找具备多个理想二极管的器件,看看是不是可以相对简单的实现均流。

网友D:
要看具体情况的  并联应该是可以的 电压要尽量接近

网友E:
开关电源是靠输出反馈稳压的,电压误差哪怕0.01V,电压低的那个也不工作,因为反馈电压超过它的稳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是靠输出反馈稳压的,电压误差哪怕0.01V,电压低的那个也不工作,因为反馈电压超过它的稳压值了 ...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F:
两个开关电源各自串一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可以改善均流问题,然后调整输出电压,进一步实现均流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自己做均流,太麻烦啦,建议选个更大功率的电源。顺带提一句,可以去TI或者凌力尔特的官网找找具备多个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