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从零开始学习制作、以及使用Tina的Docker编译镜像

楼主(2022-08-27):
#申请原创#
前言
菜**玩家第一次接触Linux的buildroot环境,还在熟悉中。对于长期使用Linux命令行的、熟悉OpenHarmony构建系统的人来说,更清楚编译环境对小白来说有多蛋疼。作为一个重度的docker环境使用者,以及小白折腾编译环境的劝退佬来说,有一句话特别想对想学Linux的小白说。
本次制作镜像所需的文件已打包放在附件,想直接使用的,可以直接从 第2节 创建docker镜像 开始。不想自己制作的,可以从第3节创建docker容器开始。
---
你有空去折腾Linux的编译环境,还不如来学学Docker镜像的制作
---
用docker制作编译环境的好处
1. docker镜像的制作脚本,可以添加注释,作为学习过程记录和知识积累。
2. 学习docker镜像制作,能更好的理解Linux权限
3. 加深对系统目录的理解
4. 重装系统时,不需要浪费大量时间回忆环境搭建过程
5. docker容器玩坏了没关系,重新用镜像创建一个新的就行
6. 工具链更新时,可以通过快速调整制作脚本快速升级环境
7. 启动快速,培养命令行使用习惯
---
docker的缺点
1. win下不能调用USB设备(无法直接烧录)
2. docker需要学习和理解(基本上花2小时在B站看一下入门教程即可)
3. 重度命令行工具(使用命令行完成几乎所有操作)
---
开始学习制作docker镜像
准备工作:安装docker(百度很多教程,没啥好说,不废话),然后将附件里的压缩包解压缩到任意目录,在命令行中进入该目录下。
1. 编制制作脚本文件tina_env.dockfile。
  这里我已经制作好了,实际上脚本也没什么复杂的东西。简单来说,也就是FROM命令指定镜像的基础包。ENV命令设置镜像的环境变量。WORKDIR命令设置进入容器的默认路径(本镜像默认把源码挂载在/mnt目录,所以工作区也设置为该路径)。COPY命令将主机目录的内容复制到镜像内。RUN命令会在构建镜像时进入镜像环境中执行相关的Linux指令(比方说给镜像安装指定的软件包,文件的处理等)。
  我们看一下本次制作tina_env的脚本文件。文件开头可以看到以下内容(均有注释,就不一一解释了):
  1.    # 使用python2.7的精简版debian镜像作为基础
  2. FROM python:2.7-slim-buster
  3.    # 调整时区
  4. ENV TZ "Asia/Shanghai"
  5.    # 设置默认工作路径
  6. WORKDIR /mnt
  7.    # 拷贝主机的目录内容(.bashrc配置)到镜像内
  8. COPY Docker/vuser/* /root/
  9.    # 添加普通用户组
  10. RUN groupadd -g 1000 tina && \
  11.    # 添加普通用户
  12.    useradd vuser -r -m --uid 1000 -g tina --shell /bin/bash && \
  13.    # 复制Powerline至/usr/bin目录,并调整权限
  14.    mv /root/powerline-go /usr/bin/powerline-go && chmod 755 /usr/bin/powerline-go && \
  15.    # 为root用户添加python国内源
  16.    mkdir ~/.pip && \
  17.    echo '[global]' >> ~/.pip/pip.conf && \
  18.    echo 'index-url =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 ~/.pip/pip.conf && \
  19.    echo '[install]' >> ~/.pip/pip.conf && \
  20.    echo 'trusted-host =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 >> ~/.pip/pip.conf && \
  21.    # 复制pip国内源配置至普通用户
  22.    cp -rv ~/.pip /home/vuser/ && chown -R vuser:tina /home/vuser/.pip && \
  23.    # 修改系统软件包国内源
  24.    sed -i 's/deb.debian.org/mirrors.aliyun.com/g' /etc/apt/sources.list && \
  25.    sed -i 's/security.debian.org/mirrors.aliyun.com/g' /etc/apt/sources.list && \
  26.    # 添加 i386 环境支持
  27.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 \
  28.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apt-utils -y && \
  29.    # 安装常见软件库
  30.    apt-get install curl wget patch pv git zip lbzip2 libncurses5 libncursesw5 nano -y && \
  31.    # 安装 i386环境支持库
  32.    apt-get install libc6:i386 libncurses5:i386 libstdc++6:i386 busybox rsync lzma -y && \
  33.    # 清理缓存,减少镜像体积
  34.    apt-get clean && \
  35.    # 复制bashrc配置文件到vuser用户
  36.    cd /root && cp .bashrc .bash_aliases /home/vuser/ && chown -R vuser:tina /home/vuser && \
  37.    # 创建工具链目录
  38.    mkdir /opt/toolchains && chmod 666 /opt/toolchains
  39.    # 容器创建后,默认登陆以bash作为登陆环境
  40. CMD ["/bin/bash"]

2. 创建docker镜像
  在磁盘的任意位置创建一个任意目录(比如docker_build), 然后把附件的压缩包解压缩到这个目录里,然后用命令行进入这个目录(docker_build)。在命令行中执行以下命令(需要将walker2048替换成你自己的dockerhub用户名):

  1. docker build -t walker2048/tina_env -f Docker/tina_env.dockerfile --network host  .

命令解析:
build参数:告诉docker要执行创建镜像的工作
-t walker2048/tina_env 参数: 告诉docker这个镜像的tag标签(walker2048/tina_env)。可以理解成镜像的标识符(类似地址和姓名),这个tag标签是可以修改的,把镜像上传到dockerhub上也需要指定正确的标签。
-f Docker/tina_env.dockerfile 参数: 告诉docker使用哪一个构建脚本(可以使用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network host参数: 告诉docker使用主机的网络配置
最后的. 参数:将当前目录的所有内容传递给docker作为临时输入内容(COPY命令需要使用)。
---
正确执行命令后,网络正常的情况下,大概只需要5分钟左右,就顺利完成镜像构建了。命令行输出输出类似下图:

Sending build context to Docker daemon  95.64MB
Step 1/7 : FROM python:2.7-slim-buster
---> eeb27ee6b893
Step 2/7 : ENV TZ "Asia/Shanghai"
---> Using cache
---> 0c0e432b82be
Step 3/7 : WORKDIR /mnt
---> Using cache
---> 0d54e5487ee3
Step 4/7 : COPY Docker/vuser/* /root/
---> Using cache
---> 3e1598cc56a3
Step 5/7 : COPY Docker/bin/* /usr/bin/
---> Using cache
---> 40895711f1dc
Step 6/7 : RUN groupadd -g 1000 tina &&     useradd vuser -r -m --uid 1000 -g tina --shell /bin/bash &&     mv /root/powerline-go /usr/bin/powerline-go && chmod 755 /usr/bin/powerline-go &&     mkdir ~/.pip &&     echo '[global]'
>> ~/.pip/pip.conf &&     echo 'index-url =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 ~/.pip/pip.conf &&     echo '[install]' >> ~/.pip/pip.conf &&     echo 'trusted-host =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 >> ~/.pip/pip.conf
&&     cp -rv ~/.pip /home/vuser/ && chown -R vuser:tina /home/vuser/.pip &&     sed -i 's/deb.debian.org/mirrors.aliyun.com/g' /etc/apt/sources.list &&     sed -i 's/security.debian.org/mirrors.aliyun.com/g' /etc/apt/sources.list &&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apt-utils -y &&     apt-get install curl wget patch pv git zip lbzip2 libncurses5 libncursesw5 nano -y &&     apt-get install libc6:i386 libncurses5:i386 libstdc++6:i386 busybox rsync lzma -y &&     apt-get clean &&     cd /root && cp .bashrc .bash_aliases /home/vuser/ && chown -R vuser:tina /home/vuser &&     mkdir /opt/toolchains && chmod 666 /opt/toolchains
##
篇幅原因,中间省略各种软件源更新和软件包安装的内容
##
---> Using cache
---> 3a44cb328437
Step 7/7 : CMD ["/bin/bash"]
---> Using cache
---> 6b65b7402ecd
Successfully built 6b65b7402ecd
Successfully tagged walker2048/tina_env:latest

当我们看到所有的步骤(Step)都正确执行了,最后也成功生成了镜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下一步创建docker容器了。
3. 创建docker容器
  创建容器前,需要先理解一下创建容器的一些基础知识。
  3.1 容器类似独立的虚拟机,除了挂载上去的目录,文件系统和寄主机是不相通的。
  3.2 可以创建名称不同的、但是使用的镜像相同的容器。容器间是独立的关系。
  3.3 容器网络使用方式需要指定,一般编译服务器无特殊要求的,可以直接指定使用host网络。
  3.4 如果是Linux系统,想让docker容器访问USB设备,可以使用--privileged参数开启。
  3.5 创建容器(虚拟机)后,下次使用不需要重新创建。
Linux或者Bash环境使用以下命令
docker run -it --name tina_build  \
--net=host                      \
--privileged                    \
-v /mnt/IoT:/mnt                \
walker2048/tina_env
Windows环境使用以下命令
  1. docker run -it --name tina_build --net=host -v /mnt/IoT:/mnt walker2048/tina_env
参数解析:
run 参数: 告诉docker需要创建容器
-it 参数: 创建完毕后自动运行容器时,使用命令行交互方式运行(开启这个参数才能使用命令行交互)
--name tina_build 参数: 告诉docker把这个容器命名为tina_build(后期运行容器需要使用这个)
--net=host 参数:指定容器的网络模式为host模式(和主机同一个网络)
--privileged 参数:特权模式,Linux环境下才有用,开启后可以访问USB设备
-v /mnt/IoT:/mnt 参数:挂载寄主机的/mnt/IoT目录到容器的/mnt目录(都需要使用绝对路径,文件双方共享,可读写)
walker2048/tina_env 参数: 告诉docker使用哪个镜像来创建容器。
进入容器后,命令行提示内容如下(容器默认使用了powerline-go,简单美化了一下):
repo程序需要配置用户信息,所以只能自行配置和安装  #docker#    。
此时需要给vuser用户添加密码(只需要执行一次,没有密码不能使用login命令切换用户),在容器的命令行输入
  1. passwd vuser

然后就可以用login命令切换到vuser用户了。切换用户后就可以按Tina SDK的说明下载和编译源码了(为什么要切换用户,因为和寄主机子共享了目录,如果寄主机子是Linux环境,用root用户操作会影响寄主机对目录的读写)。保持良好的用户习惯是个好事儿。一般情况下,Linux环境的常规用户ID是1000开始的。
4. 退出容器和重新运行环境的方法。
  4.1 退出容器。
  在容器命令行输入exit(如果之前用root用户进入容器,然后使用login命令切换用户的,需要退出至少两次)。或者直接关闭命令行。
  4.2 容器未停止时进入容器的方式(-u 参数指定用户为root或者vuser):
  1. docker exec -it -u root tina_build bash

若命令行提示容器为停止状态(或者寄主机重启过),需要先使用以下命令开启容器。
  1. docker start tina_build

也可以通过-d参数,告诉docker以守护形式长时间开启容器(直到使用命令行关闭或者寄主机关机)
本次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底层不断被简化,docker作用大同小异,但凡将来出问题,接手的人难免还得回头啃...
多谢楼主分享,围观了解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