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设计SWD?

楼主(2022-08-28):
   珠海极海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工业级/车规级微处理器、高性能模拟芯片及系统级芯片的集成电路设计型企业,总部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纳思达”,002180.SZ)。极海团队拥有20年集成电路设计经验和嵌入式系统开发能力,可为客户提供核心可靠的芯片产品及方案,实现准确感应、安全传输和实时控制,助力客户在智慧家居、高端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智慧能源以及通信设施等领域的拓展创新。                 针对烧录接口SWD的设计,网上有很多SWD的设计方案
1.三线制,只留出GND,SWDIO,SWCLK
2.四线制,留出GND,SWDIO,SWCLK,VREF
3.五线制,留出GND,SWDIO,SWCLK,VREF,RESET

      根据目前的调试效果以及客户案例的反馈,我强烈建议客户
     #使用极海芯片尽可能留出5线的SWD口;
     #SWD中,SWDIO 上拉10K,SCLK 下拉10K;
首先, 不管市面上三/四/五线制还是其他方式,所有的线制均需要GND,SWDIO,SWCLK。
其次NRST 与 VDD 必不必要连,以及SWD上下拉问题:
#NRST,如果芯片的内部 SWD 模块被禁用了(用户程序内有禁用 SWD  接口的代码被执行)则没有 NRST 是不可能再次烧写芯片的
  而为什么有些应用确实不用NRST,因为板载硬件上就设计了起电复位。
#VREF(有些人可能认为是VDD)其作用主要是用来实现编程器的 SWDIO 引脚上的通信电平与目标芯片的IO 电平匹配的,SWDIO引脚是一个开漏的引脚,其高电平的实    现来自于编程器内部连接于SWDIO 与 VREF线间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是编程器的事.不要再设计在电路板上).如果VREF 上的电压与芯片的 IO 电压不一致,则可能造成电平不匹配而通信失败.即 VREF 就是采集目标板芯片电压的!那些说不用接这个也可烧写的是其狭隘的认为所有的芯片均是 3.3V 供电,事实上,有些应用是在 2V 供电或其它电压下供电的.所以编程器必须使用这个引脚来采集SWDIO 上的上拉电压.当然,如果目标芯片为 3.3V 供电,而编程器也配置为 3.3V 输出,这时本身就是电平匹配的,所以,这时不接 VREF 也可以通信,才造成了一帮人的误解,认为不接 VREF 也可以烧写。
#对于SWD上下拉问题:
   外部将SWDIO上拉,SWCLK下拉,上下拉电阻在1~10K之间,主要是稳定烧录调试的功能,防止线太长或者干扰,取决于客户应用。
   或者uart上下拉,看实际应用,一般内部有弱上拉,如果真的要上拉 10K内建议,也是提高稳定性的措施。

网友A: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啊

网友B:
感谢版主提醒

网友C(2022-10-12):
SWD接口swdio和swclk需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网友D:
jlink如何3个脚烧录

网友E:
使用JLNK调试工具时,发现在设计的时候好多都保留了JTAG接口,同时兼容SWD接口

网友:
如果涉及接口,可以参考官网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F:
SWD脱机下载器吗?

网友G:
使用SWD接口下载调试,只需要要使用4个PIN: GND, RST, SWDIO, SWDCLK

网友H:
如何读出芯片程序再烧录回去

网友I:
jlink仿真器设置swd了吗

网友J:
SWD只需要4个(或者5个)引脚,结构简单,但是使用范围没有JTAG广泛

网友F:
首先知道SWD需要Jlink的脚是GND(地线)、TMS(数据线)、TCK(时钟线)、NSRST(重启线)。所以得得将jlink这几个角引出来。

网友K:
如何关闭jtag保留swd

网友L:
SWD接口是四根线VCC,GND,SCK,DIO的

网友H:
直接使用swd的两个下载接口就行。

网友M:
SWD只需要两根线,分别为:SWCLK和SWDIO。

网友N:
只需要使用SWDIO,SWCLK两个IO口就行了。

网友O:
楼主是要设计swd的硬件接口吗

网友P:
SWD接口电路设计有什么要求

网友Q:
只需要使用SWDIO,SW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