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P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2-08-28):
这是下载时弹出信息,
魔法棒里配置如下;

看网上的帖子,都是这样配置,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有点感觉是FLASH文件不匹配。

网友A:
Vcap脚不能接电源,只能接电容到地。
不要怀疑原厂写的FLASH算法文件,那是不会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ap脚不能接电源,只能接电容到地。
不要怀疑原厂写的FLASH算法文件,那是不会有错的 ...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问题解决了

网友B:
VCAP,我记得手册上有讲,是内部LDO的电容滤波脚,这个内部LDO的电压是1.8V。

L110的话,vcap是1.5V

网友C(2022-10-03):
是不是就加个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的问题,看看接线和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多测试测试。

网友E:
vcap不能接电源,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