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实例]轻松现实wifi远程RS485总线

楼主(2022-08-28):
本次实例采用的模块是37L2-485,实际上是由37L2模块和L2RS485模块焊接而成。

使用时,接上AB两线和电源线即可。不需要区分主从机。

使用步骤:
1、将一个37L2-485与总线主机的AB线相连(总线可以连接其它从机);
2、将另一个37L2-485与远程的总线相连(总线可以连接其它从机);
3、通过手机将上述2个或2个以上的37L2-485拉入同一个群;
4、根据需要设置参数(默认为115200/8/1/N);

相关参数:
输入电压:DC5~24V
485芯片驱动能力:16个节点
最大通讯速度:921600bps
数据流向切换:自动

楼主:
楼上实例图片加载比较慢,原有总线的拓扑结构、通讯协议、驱动电路等均不需要改变。把37L2_485模块当成一个从机接入即可。

楼主:
补充一张L2RS485的样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