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芯片驱动W5500芯片进行以太网通信

楼主:
一、测试平台:凌跃智能奋斗者开发板
二、测试芯片:
GD32F103ZET6
三、测试目的:
以太网通信,利用GD芯片驱动W5500芯片与电脑主机进行网络通信
四、测试方法:
使用网线将开发板和电脑主机网口直连到一起,或者通过路由器连接到一起,电脑的IP地址修改成为固定的IP:192.168.239.112,默认网关修改成为:192.168.239.1,开发板的IP地址修改为192.168.239.88,开发板下载程序并复位,在电脑dos窗口ping  192.168.239.88,可以正常ping通,同时串口助手可以相关的配置信息。
五、程序说明
一、系统时钟配置
1、在本例程中,将系统时钟设置为72Mhz
//#define __SYSTEM_CLOCK_HXTAL                    (uint32_t)(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24M_PLL_HXTAL            (uint32_t)(2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36M_PLL_HXTAL            (uint32_t)(3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HXTAL            (uint32_t)(4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56M_PLL_HXTAL            (uint32_t)(5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2、配置串口,监控网络配置信息,只写了比较重要的核心部分,还有一些代码根据自己需要写
void USART0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使能GPIO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使能串口时钟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发送引脚初始化 TX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接收引脚初始化  RX

    usart_deinit(USART0);    // 串口复位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 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 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U);     // 波特率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接收使能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发送使能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串口使能
}
3、初始化IIC协议,用于驱动EEPROM,存储数据,IIC协议内容比较多,这里接不一一列举了。
/************************************************************
* 函数:       i2c_CfgGpio(void)
* 说明:       引脚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值:     无
* 作者        凌智君
* 其他:       无
************************************************************/
void i2c_CfgGpio(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C_I2C_PORT);   // 初始化 GPIOB 时钟
         gpio_init(GPIO_PORT_I2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I2C_SCL_PIN | I2C_SDA_PIN); // 初始化 PB6 PB7 为输出模式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2c_Stop();
}
4、初始化驱动W5500的芯片引脚,同样只写核心部分。
void gpio_for_w5500_config(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IZ_SPIx_RESET_CLK);   // 使能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IZ_SPIx_INT_CLK);   // 使能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IZ_SPIx_GPIO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WIZ_SPIx_SCS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 初始化SPI1时钟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WIZ_SPIx_GPI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WIZ_SPIx_SCLK);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WIZ_SPIx_GPI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WIZ_SPIx_MISO);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WIZ_SPIx_GPIO_PORT,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WIZ_SPIx_MOSI);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gpio_init(WIZ_SPIx_SCS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WIZ_SPIx_SCS);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HIGH_PH_2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4;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GD 芯片没有定义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 使能SPI1

                /*定义RESET引脚*/
                gpio_init(WIZ_SPIx_RESET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WIZ_RESET);
                gpio_bit_set(WIZ_SPIx_RESET_PORT, WIZ_RESET);

                /*定义INT引脚*/
                gpio_init(WIZ_SPIx_INT_PORT,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WIZ_INT);
}
#define WIZ_SPIx_GPIO_PORT      GPIOB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GPIO_CLK       RCU_GPIOB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SPIx                SPI1                               /* 定义W5500所用的SPI接口       */
#define WIZ_SPIx_CLK_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WIZ_SPIx_CLK            RCU_SPI1                          /* 定义W5500所用的SPI接口时钟   */
#define WIZ_SPIx_SCLK           GPIO_PIN_13                                                             /* 定义W5500的时钟管脚          */
#define WIZ_SPIx_MISO           GPIO_PIN_14                                                             /* 定义W5500的MISO管脚          */
#define WIZ_SPIx_MOSI           GPIO_PIN_15                                                             /* 定义W5500的MOSI管脚          */

#define WIZ_SPIx_SCS          GPIO_PIN_9                                                               /* 定义W5500的片选管脚          */
#define WIZ_SPIx_SCS_PORT     GPIOG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SCS_CLK      RCU_GPIOG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RESET             GPIO_PIN_15                                                                          /* 定义W5500的RESET管脚         */
#define WIZ_SPIx_RESET_PORT   GPIOG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RESET_CLK    RCU_GPIOG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WIZ_INT               GPIO_PIN_8                                                                          /* 定义W5500的INT管脚           */
#define WIZ_SPIx_INT_PORT     GPIOG                                                                                      /* GPIO端口                     */
#define WIZ_SPIx_INT_CLK      RCU_GPIOG                                  /* GPIO端口时钟                 */
5、复位W5500
/************************************************************
* 函数:       reset_w5500(void)
* 说明:       W5500复位设置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值:     无
* 作者        凌智君
* 其他:       无
************************************************************/
void reset_w5500(void)
{
        gpio_bit_reset(WIZ_SPIx_RESET_PORT, WIZ_RESET);
        delay_1us(2);
        gpio_bit_set(WIZ_SPIx_RESET_PORT, WIZ_RESET);
        delay_1ms(1600);
}
6、定义并配置奋斗者开发板的MAC地址等信息。
/*定义MAC地址,如果多块W5500网络适配板在同一现场工作,请使用不同的MAC地址*/
uint8 mac[6]={0x00,0x08,0xdc,0x11,0x11,0x11};
/************************************************************
* 函数:       reset_w5500(void)
* 说明:       配置W5500的MAC地址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值:     无
* 作者        凌智君
* 其他:       无
************************************************************/
void set_w5500_mac(void)
{
        memcpy(ConfigMsg.mac, mac, 6);
        setSHAR(ConfigMsg.mac);        /**/
        memcpy(DHCP_GET.mac, mac, 6);
}
7、定义并配置开发板的IP信息,注意和电脑在同一网段
/*定义默认IP信息*/
uint8 local_ip[4]  ={192,168,239,88};                                                                                /*定义W5500默认IP地址*/
uint8 subnet[4]    ={255,255,255,0};                                                                                /*定义W5500默认子网掩码*/
uint8 gateway[4]   ={169,168,239,1};                                                                                        /*定义W5500默认网关*/
uint8 dns_server[4]={114,114,114,114};                                                                        /*定义W5500默认DNS*/

uint16 local_port=5000;                                                                       /*定义本地端口*/
void set_w5500_ip(void)
{

   /*复制定义的配置信息到配置结构体*/
        memcpy(ConfigMsg.mac, mac, 6);
        memcpy(ConfigMsg.lip,local_ip,4);
        memcpy(ConfigMsg.sub,subnet,4);
        memcpy(ConfigMsg.gw,gateway,4);
        memcpy(ConfigMsg.dns,dns_server,4);
        if(ip_from==IP_FROM_DEFINE)
                printf(" 使用定义的IP信息配置W5500\r\n");

        /*使用EEPROM存储的IP参数*/
        if(ip_from==IP_FROM_EEPROM)
        {

                /*从EEPROM中读取IP配置信息*/
                read_config_from_eeprom();

                /*如果读取EEPROM中MAC信息,如果已配置,则可使用*/
                if( *(EEPROM_MSG.mac)==0x00&& *(EEPROM_MSG.mac+1)==0x08&&*(EEPROM_MSG.mac+2)==0xdc)
                {
                        printf(" IP from EEPROM\r\n");
                        /*复制EEPROM配置信息到配置的结构体变量*/
                        memcpy(ConfigMsg.lip,EEPROM_MSG.lip, 4);
                        memcpy(ConfigMsg.sub,EEPROM_MSG.sub, 4);
                        memcpy(ConfigMsg.gw, EEPROM_MSG.gw, 4);
                }
                else
                {
                        printf(" EEPROM未配置,使用定义的IP信息配置W5500,并写入EEPROM\r\n");
                        write_config_to_eeprom();        /*使用默认的IP信息,并初始化EEPROM中数据*/
                }
        }

        /*使用DHCP获取IP参数,需调用DHCP子函数*/
        if(ip_from==IP_FROM_DHCP)
        {
                /*复制DHCP获取的配置信息到配置结构体*/
                if(dhcp_ok==1)
                {
                        printf(" IP from DHCP\r\n");
                        memcpy(ConfigMsg.lip,DHCP_GET.lip, 4);
                        memcpy(ConfigMsg.sub,DHCP_GET.sub, 4);
                        memcpy(ConfigMsg.gw,DHCP_GET.gw, 4);
                        memcpy(ConfigMsg.dns,DHCP_GET.dns,4);
                }
                else
                {
                        printf(" DHCP子程序未运行,或者不成功\r\n");
                        printf(" 使用定义的IP信息配置W5500\r\n");
                }
        }

        /*以下配置信息,根据需要选用*/
        ConfigMsg.sw_ver[0]=FW_VER_HIGH;
        ConfigMsg.sw_ver[1]=FW_VER_LOW;

        /*将IP配置信息写入W5500相应寄存器*/
        setSUBR(ConfigMsg.sub);
        setGAR(ConfigMsg.gw);
        setSIPR(ConfigMsg.lip);

        getSIPR (local_ip);
        printf(" W5500 IP地址   : %d.%d.%d.%d\r\n", local_ip[0],local_ip[1],local_ip[2],local_ip[3]);
        getSUBR(subnet);
        printf(" W5500 子网掩码 : %d.%d.%d.%d\r\n", subnet[0],subnet[1],subnet[2],subnet[3]);
        getGAR(gateway);
        printf(" W5500 网关     : %d.%d.%d.%d\r\n", gateway[0],gateway[1],gateway[2],gateway[3]);
}
8、初始化Socket发送和接收缓存
void socket_buf_init( uint8 * tx_size, uint8 * rx_size  )
{
  int16 i;
  int16 ssum=0,rsum=0;

  for (i = 0 ; i < MAX_SOCK_NUM; i++)       // Set the size, masking and base address of Tx & Rx memory by each channel
  {
          IINCHIP_WRITE( (Sn_TXMEM_SIZE(i)), tx_size[i]);
          IINCHIP_WRITE( (Sn_RXMEM_SIZE(i)), rx_size[i]);

#ifdef __DEF_IINCHIP_DBG__
         printf("tx_size[%d]: %d, Sn_TXMEM_SIZE = %d\r\n",i, tx_size[i], IINCHIP_READ(Sn_TXMEM_SIZE(i)));
         printf("rx_size[%d]: %d, Sn_RXMEM_SIZE = %d\r\n",i, rx_size[i], IINCHIP_READ(Sn_RXMEM_SIZE(i)));
#endif
    SSIZE[i] = (int16)(0);
    RSIZE[i] = (int16)(0);

    if (ssum <= 16384)
    {
                        SSIZE[i] = (int16)tx_size[i]*(1024);
    }

                if (rsum <= 16384)
                {
                        RSIZE[i]=(int16)rx_size[i]*(1024);
    }
                        ssum += SSIZE[i];
                        rsum += RSIZE[i];

  }
}
9、输出配置信息
printf(" 网络已完成初始化……\r\n");

         printf(" 在Dos命令行中输入cmd,之后输入ping %d.%d.%d.%d \r\n",ConfigMsg.lip[0],ConfigMsg.lip[1],ConfigMsg.lip[2],ConfigMsg.lip[3]);
10、主函数
/************************************************************
* 函数:       System_Init(void)
* 说明:       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值:     无
* 作者        凌智君
* 其他:       无
************************************************************/
void System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    // 系统主频72MHZ,采用外部晶振

         USART0_Config();     // 串口初始化

   i2c_CfgGpio();       // 初始化IIC引脚

         printf("  凌跃奋斗者全功能板 网络初始化 Demo V1.0 \r\n");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printf(" 网络已完成初始化……\r\n");

         printf(" 在Dos命令行中输入cmd,之后输入ping %d.%d.%d.%d \r\n",ConfigMsg.lip[0],ConfigMsg.lip[1],ConfigMsg.lip[2],ConfigMsg.lip[3]);

}

因为W5500以太网通信涉及的函数太多,这里只列举了一些比较核心的几个函数,方便大家参考学习。代码都是买完开发板,凌智君指导调试的,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2022-09-05):
还是双WiFi的?

网友B(点评):
一个以太网接口,一个2401,一个ESP8266

网友C:
这个开发板有点贵吧

网友B(点评):
还好吧,50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