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6470 电机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29):
我使用L6470 对电机进行驱动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发现电机实际旋转的角度 和配置的不太一致
我做了几个速度,但是不同速度转的角度明显不对
我配置的64/1 12800 为200*64 应该是一圈 ,但是有的速度的情况下,明显不是一圈,即使感觉是一圈,正转和反转好像有不完全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配置,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ABS_POS, 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EL_POS, 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RK, 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SPEED, 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ACC, SPEED_PAR_AC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DEC, SPEED_PAR_DE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X_SPEED, SPEED_MOTO_FAST);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IN_SPEED, 0x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FS_SPD, 0x27);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KVAL_HOLD, SPEED_KVAL_HOLD);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KVAL_RUN, SPEED_KVAL_RUN);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KVAL_ACC, SPEED_KVAL_AC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KVAL_DEC, SPEED_KVAL_DE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INT_SPD, SPEED_IN_SPEED);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ST_SLP, SPEED_ST_SLP);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FN_SLP_ACC, SPEED_SLP_AC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FN_SLP_DEC, SPEED_SLP_DEC);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K_THERM, 0x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OCD_TH, 0x8);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STALL_TH, 0x5f);
//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STEP_MODE, MOTOSTEP_STEP_SEL_1_2 | MOTOSTEP_SYNC_SEL_1_2);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STEP_MODE, MOTOSTEP_STEP_SEL_1_64 | MOTOSTEP_SYNC_SEL_64);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ALARM_EN, 0x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CONFIG, 0x2E88);
下面是我设置的不同速度的代码: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X_SPEED, SPEED_MOTO_FAST);
                osDelay(100);
                MotoStep_Cmd_Move(1,128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Move(0,128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X_SPEED, SPEED_MOTO_HIGH);
                osDelay(100);
                MotoStep_Cmd_Move(1,128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Move(0,128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X_SPEED, SPEED_MOTO_MIDDLE);
                osDelay(100);
                MotoStep_Cmd_Move(1,256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Move(0,256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SetPar(ADD_MOTOSTEP_MAX_SPEED, SPEED_MOTO_LOW);
                osDelay(100);
                MotoStep_Cmd_Move(1,256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MotoStep_Cmd_Move(0,25600);
                osDelay(100);
                WAIT_MOTO_IDLE;

                osDelay(1000);
图片是用ST的工具生产电机参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