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53例程测试

楼主(2022-08-30):
我用L053的例程ADC-MDA方式,DMA中断程序,         void HAL_DMA_IRQHandler(DMA_HandleTypeDef *hdma),为什么
if ((0U != (flag_it & (DMA_FLAG_HT1 << (hdma->ChannelIndex & 0x1cU)))) && (0U != (source_it & DMA_IT_HT)))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if the DMA mode is not CIRCULAR */
      if((hdma->Instance->CCR & DMA_CCR_CIRC) == 0U)
      {
        /* Disable the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
        __HAL_DMA_DISABLE_IT(hdma, DMA_IT_HT);
      }
      /* Clear the half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hdma->DmaBaseAddress->IFCR = DMA_ISR_HTIF1 << (hdma->ChannelIndex & 0x1cU);

      /* DMA peripheral state is not updated in Half Transfer */
      /* but in Transfer Complete case */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 Half transfer callback */
        hdma->XferHalfCpltCallback(hdma);

      }

为什么        hdma->XferHalfCpltCallback(hdma);这一句仿真不了,提示不能设置断点。仿真时运行到
  这一句    hdma->XferErrorCallback(hdma);

网友A:
这些注意优化等级的配置;
相关函数或变量是否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