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的硬件CRC和自己写的CRC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一样?

楼主(2022-08-29):
灵动的硬件CRC和自己写的CRC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一样?这种硬件CRC是不是就不占用线程资源呀?没有用过硬件CRC,有大佬讲解一下么?

网友A:
一样的,不然怎么校验?

网友B:
如果算法是 相同的话 那就是 一样的

网友C:
问题是为什么要自己写呢

网友D:
肯定是一样的啊,除非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根本就不需要手动添加啊

网友F:
CRC本身就有很多种算法的

网友G:
这种应该是完全不占用线程的

网友H:
楼主可以比对一下波形啊

网友I:
算法相同就一样

网友J:
应该不占用线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