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 生成的文件找不到system文件夹以及system.h文件

楼主(2022-08-29):
我现在正在跟着官方的例子做LED闪烁 (github: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 ... k-led-clc-mplab-mcc) 官方的mcc_generated_files文件夹和我的MCC文件夹下生成的文件不一样, 没有这个system.h的头文件和SYSTEM_Initialize函数。

官方github文件夹结构:

我的:

网友A:
你现在用哪个版本IDE和MCC

楼主:
MPLAB X IDE: v6.00
MCC Plugin: v5.1.17
MCC Core: v5.4.11

网友A:
这个版本的mcc不会生成system.h的文件
SYSTEM_Initialize函数现在在mcc_generated_files/mcc.h头文件下

网友A:
按道理main.c不应该是像你那样的, mcc是可以生成main.c的。而且main.c是直接包含mcc.h头文件和SYSTEM_Initialize函数像这样的

网友B:
文件路径是不是不能有中文字符啊

网友C:
需要更高级的版本才会生成吗

网友D:
需要安装哪个版本的mcc呢

网友E:
工具版本的问题

网友F:
那就只能手动添加了啊

网友G:
mplab的版本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main.c不应该是像你那样的, mcc是可以生成main.c的。而且main.c是直接包含mcc.h头文件和SYSTEM_Initi ...

我这里是答错了
我现在用PIC18F57Q43和AVR128DA48, 生成的代码规律是
MCC Classic生成的代码中, SYSTEM_Initialize() 是在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中的
MCC Melody生成的代码中, SYSTEM_Initialize() 是在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中的
所以应该是两个mcc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H:
现在在用哪个版本id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