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GPIO锁定机制

楼主(2022-08-29):
在使用GPIO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些已经配置的GPIO被不小心重新配置,这里可以使用GPIO锁定机制,对GPIO的端口模式寄存器GPIO_PMODE,输出模式寄存器GPIO_POTYPE,端口上下拉寄存器GPIO_PUPD,翻转速率寄存器GPIO_SR,驱动能力寄存器GPIO_DC,复用寄存器GPIO_AF等寄存器进行锁定,锁定之后就不可以重新配置了。这里用到的寄存器是GPIO_PLOCK寄存器,寄存器描述如下,通过GPIOx_PLOCK[0:15]选择需要锁定的IO口,对16位即PLOCKK位写1、写0、写1、读0便可成功锁定GPIO了

楼主:
测试代码如下:
         LedInit(GPIOB, GPIO_PIN_1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LedOn(GPIOB, GPIO_PIN_1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lay(0x28FFFF);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RCC_APB2_PERIPH_GPIOA|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GPIOB->PLOCK = 0x10002;  //PLOCKK写1
                 GPIOB->PLOCK = 0x00002;  //PLOCKK写0
                 GPIOB->PLOCK = 0x10002;  //PLOCKK写1

                 read = GPIOB->PLOCK;  //读0
                 read = GPIOB->PLOCK;  //读1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Peripheral(PORT_GROUP,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LedBlink(PORT_GROUP, LED1_PIN | LED2_PIN | LED3_PIN);
      Delay(0x28FFFF);
    }
可以看到代码中将PB1锁定,然后对PB1、PB6、PB7重新配置,再进行翻转。如图所示,只有PB1控制的LED在闪烁,PB6、PB7控制的LED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