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刷电机蠕动泵-超强电磁干扰及初步解决方案

楼主(2022-08-29):
  最近需要用到蠕动泵,主板上带了13个蠕动泵,驱动电流没问题,没想到这东西干扰特别大,如图,24V供电时干扰的峰峰值已经接近24V,12V供电时干扰峰值也接近5V了,开了一路蠕动泵,然后主板就被干扰得乱七八糟了,症状是开一个蠕动泵,旁边的跟着一起动,或者开A蠕动泵,结果A转一下就停了,然后B接着转(蠕动泵是24V供电的,只能在DC24V下使用)!

xch
我以为改成手摇的f方案。有进步

楼主:
    既然有干扰,那就要解决,否则主板没法工作,经过查资料分析,改进如附图所示:1)增加共模扼流圈+电解电容滤波; 2)走线由平行线改为双绞线,防止相互间串扰(左侧为未改之前的平行线,右侧几个为已经改进的双绞线); 3)蠕动泵和主板采用隔离电源分开供电。  采用以上措施后13个泵中仍旧有一个泵无法解决,最后重新买一个新的更换后解决了有刷蠕动泵工作时干扰主板运行的问题。

网友A:
蠕动泵?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么多电机,这是准备干啥用的?

就是这个东东

                                tyw 注

就是泵而已。

网友B:
每次看到同事焊电机线的时候,都提醒要把线顺手绞两圈。总感觉电机线绞一下会有抗干扰的效果,但其实也没有说哪一次真就看到区别。楼主这个的电机多,可以试试,不绞在一起,干扰有没有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到同事焊电机线的时候,都提醒要把线顺手绞两圈。总感觉电机线绞一下会有抗干扰的效果,但其实也没有 ...

    双绞线不容易和其它线材产生缠绕现象,平行性容易相互缠绕,一个马达就是一个回路,回路内有瞬变电流流过时会产生交变磁场,彼此缠绕的那个回路内就有感应电压产生。如果是双绞线,相互之间的感应电压就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蠕动泵?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么多电机,这是准备干啥用的?

就是这个东东

   代替流量阀用的,泵比阀强的地方是不需要管子两端有压差也可以使管内的液体顺畅流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蠕动泵?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么多电机,这是准备干啥用的?

就是这个东东

在医疗上用得非常之多,除了可以精确控制流量外,还可以实现防止交叉感染,每个病人换一条便宜的管子就成了

网友D:
很久之前为了解决产品滴胶问题,手工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直到几年前才知道早就有人发明了这种叫做蠕动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之前为了解决产品滴胶问题,手工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直到几年前才知道早就有人发明了这种叫做 ...

  是啊,蠕动泵不错的,可以代替原来的液泵+阀+单向阀,不过一般是用的步进电机,再加上步进电机控制器,体积也不小,这种有刷电机的蠕动泵确实不错,做到了低成本、小体积、功能也还可以,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有刷电机换向时干扰大,电磁兼容不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