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ESD和EOS的原因、差异及预防

楼主(2022-08-29):
ESD和EOS的原因、差异及预防:

网友A(2022-11-26):
ESD处理的比较多,但是EOS处理的不多

网友B:
其实EOS防范比较好弄,就加TVS应该就行

网友C:
其实ESD这种真的比较麻烦,就电路做保护也比较复杂

网友D:
这两种解决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加TVS解决啊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喜欢加TVS,能好用点

网友F:
其实还得多做做这种电路设计的方案,就很好用

网友G:
如果直流电源的话,还需要做很复杂的瞬变抑制么?

网友H:
嗯,电源去耦比较合适,尤其是电容电感组合的方式

网友I:
加屏蔽装置也是很好的,比如屏蔽罩,磁环之类的

网友J:
其实,我做的电源ESD比较少,做信号方面的处理比较多

网友K:
预防就是电路设计规范,保护要做好才行

网友L:
很多都是电源设计布局之类的做的很差,这样导致整体电路都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M:
其实microchip做保护这块还是不错的,很有权威性

网友N:
最好是电源,一些IO和外设都要做这种ESD的防护,这样整板的问题才会降低

网友O:
好像是加TVS解决,EOS是不是比EDS容易啊,处理EOS 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