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生成负压失败

楼主(2022-08-29):
求助:大家好,本人想做一个DCDC生成负压的模块,原理图如下,之前使用LM22675相同接法成功输出了-5V电源,因为LM22675输入电压过小,无法输出-12V,所以在立创上找了个有货价格还可以的DCDC LM5164,结果打板回来实测输出电压-1.7V,麻烦问问大家为什么无法正常产生负压,谢谢!后附LM5164示例及内部框图。第一次玩论坛不太会用,原理图在三楼,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内部框图

楼主:

示例

网友A:
你要把原理图上传上来,大家才好帮你看看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啊。

@zd1035 :我晕,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用的,正负反着接就当负电源来用了。要用专用的负电压输出DCDC。
原理图在三楼,第一次发帖不太熟练,麻烦您帮忙看看呢,谢谢!

网友B:
LM5013 才能用。同步整流的不行

大佬可以再讲一下为什么同步整流的不行吗,我刚刚查找相关的资料发现TI有一款专门的负压芯片TPS63710就是同步整流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佬,居然还是pt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5013 才能用。同步整流的不行

好的,谢谢。

网友C:
电路中带二极管的才行,没有二极管的不能。

xch
@zd1035 :两码事。电路拓扑结构不一样
TI有一款专门的负压芯片TPS63710就是同步整流,为什么我这个不行

网友D:
1、所有Buck芯片都可以用来做负输出,不管同步还是非同步(我都实际做过)。
2、Buck做负输出,启动瞬间电流非常大,注意是否触发了过流保护,也注意供电电源是否过流保护了。一般加软启动解决。对于这个芯片,EN脚加分压,让VIN输入电压上升比较高后(例如18V)再启动试试。
3、BST脚电容2.2nF偏小,改到100nF。4、VIN与GND之间缺少电容。
5、TI网站上有很多用普通Buck芯片(同步非同步都有)做负输出的应用笔记,搜索“Create an Inverting Power Supply”关键字找应用笔记学习。

非常详细!感谢大佬评论,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E:
输入24V的回流地是不是GND啊?

是的,输入是用24V开关电源提供的

网友D:
普通buck做负压输出原理图。

正输出

负输出

正输出

负输出

网友F:

DCDC电源模块

隔离宽电压输入 高电压输出 电压控制型

纹波和噪音 滤波后测试 1 V p-p, max
输入电压分为:4.5~9V10~18V、及18~36VDC标准(21)宽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最高电压:50V、-100VDC110VDC150VDC200VDC250VDC、-300VDC、-350VDC、-500VDC
CALL:1371-193-0515 杨

网友G:

同步整流为什么不可以生成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