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RTC唤醒时间更新

楼主:
N32G452芯片怎么在RTC中断中修改RTC唤醒时间?是修改后直接生效的吗

网友A(2022-08-29):
应该是有相应的库函数可以支持修改

网友B: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NT_WUT) != RESET)
    {
        RTC_ClrIntPendingBit(RTC_INT_WUT);
        EXTI_ClrITPendBit(EXTI_LINE20);

                RTC_EnableWakeUp(DISABLE);
                RTC_SetWakeUpCounter(0x7);
                RTC_EnableWakeUp(ENABLE);
        }
}
代码配置,先关掉定时器唤醒,修改时间,重新打开使能,这里要注意,在中断中修改时间可以立刻生效,否则在下次唤醒后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