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ISP-V6.90F版软件设置P5.4脚为复位脚好像没有效果

楼主(2022-08-29):
单片机STC8H8K64U用STC-ISP-V6.90F版软件设置P5.4脚为复位脚好像没有效果,去掉“复位脚用作I/O口”的勾选并烧录成功之后,检测MCU选项还是显示“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另外,进入"STC USB Wirter(HID1)"模式除了上电时P3.2为低还有其它方法吗?代码中IAP_CONTR|=0x60可以复位但直接运行程序不能进"STC USB Wirter(HID1)"模式。

楼主:
还有同一个芯片“低压复位/中断”选项用串口和用USB模式读出的不同

网友A:
显示有问题,去掉“复位脚用作I/O口”的勾选并烧录成功之后,虽然还是显示“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但是P5.4口已经是复位脚了,不过需要重新上电后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有问题,去掉“复位脚用作I/O口”的勾选并烧录成功之后,虽然还是显示“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但是 ...

好的,明白了。
另外,进入"STC USB Wirter(HID1)"模式是不是只有将P3.2拉低再上电这一个方法,在手册中看到这一段是不用拉低P3.2的方法吗,试了IAP_CONTR=0x60和IAP_CONTR=0x20没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另外,进入"STC USB Wirter(HID1)"模式是不是只有将P3.2拉低再上电这一个方法,在手册中 ...

找到原因了,软复位前要将原本生成的USB设备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