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N4系列采集仪模拟通道值和振弦传感器温度通道值修正

楼主(2022-08-29):
VTN4系列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模拟通道值和振弦传感器温度通道值修正

1.模拟通道值修正
模拟通道是指每组端子中的编号为 2 的接线端子(详见“接口定义”) 采集到的信号, 设备出厂时已经在硬件上配置为了电压、 电流、 电阻、 NTC 温度传感器中的任意一种。 若这些通道采集到的数据存在误差,可使用下述指令进行修正。
$A12I=通道编号,信号类型,参数 1,参数 2,参数 3,参数 4
通道编号: 第几路模拟信号通道, 可以是 1~16 的某个值。
信号类型: 用 1~8 表示模拟信号的不同类型(例如: 电压用 2 表示, 电流用 3 表示), 信号类型在出厂时已经固定, 故此不得改变此参数的值。
参数 1~4: 模拟信号的采集、 计算参数。 包含有修正参数。
修改步骤:
(1) 使用$INFO 指令查看某个通道的当前参数值, 记录下来。例如, 读取到模拟通道 5 的信息为: CH05Info=2,100,100,0.0,1.0
(2) 使用$A12I 指令, 仅修改参数项中的加常数和乘常数。根据上表可知, 读取到的通道是类型 2(电压), 4 个参数中最后两个为加常数和乘常数, 则修改指令为:$A12I=5,2,100,100,新的加常数,新的乘常数
(3) 再次使用$INFO 指令查看, 确保新修改的修正参数已经存储。

2.振弦传感器温度通道值修正

振弦传感器的温度通道应连接于每组端子中的编号为 3 的接线端子上(详见“接口定义”), 对于这些温度通道的数值修正, 可使用下面的指令。
$TMPI=通道编号,信号类型,参数 1,参数 2,参数 3,参数 4 通道编号: 第几个振弦温度通道, 可以是 1~16 任意值。
信号类型: 厂家设置, 不要修改
参数 1: 温度加常数, 单位℃
参数 2: 温度乘常数
参数 3~4: 厂家设置, 不要修改

修改步骤:
与“模拟通道值修正” 类似。
向设备发送$INFO 指令后,设备输出的信息如下, 【】内为解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