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 GUI 开发

楼主(2022-08-29):
对于HT32 GUI开发,请问合泰这边有提供一些图形库或是开发工具吗?谢谢

网友A:
合泰有自己的开发工具吗

网友B:
好像没有见到过合泰的GUI开发软件。可以用第三方的软件~

网友C:
你需要开发什么gui呢?

网友D:
lvgl了解一下吧。

网友E:
移植其他的gui接口就行。

网友F:
移植吧,没看到有自己的

网友G:
HT32没有相关的开发工具。

网友H(2022-11-04):
可以去移植下lv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