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MCU之BKP备份寄存器

楼主(2022-08-29):
一、MM32 BKP简介及功能描述

在使用MCU的过程中,当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者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会导致我们在RAM中的一些重要数据丢失,此时该怎么处理呢?MM32为我们提供了备份寄存器(BKP), 备份寄存器是 10 个 16 位的寄存器,可用来存储 20 个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他们处在备份域里,当1.5V 电源被切断,他们仍然由 VDD维持供电。当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他们也不会被复位。
复位后,对备份寄存器的访问被禁止,并且备份域被保护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意外的写操作。通过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 的 PWREN 位来打开电源和后备接口的时钟,可以用半字(16 位)或字(32 位)的方式操作这些外设寄存器。

楼主:
二、BKP实验分析

实验内容简介

以MM32L073PF为例,往BKP写数据,如果成功则LED慢闪,如果失败则LED快闪。

实验代码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main函数:

1、初始化delay_init, LED_Init 函数;

2、通过函数BKP_DATA往BKP写数据,成功则返回0;

3、写入成功则LED慢闪,写入失败则快闪。

在BKP_DATA函数中打开PWR时钟,使能BKP, 先通过WriteToBackupReg函数写入数据,在通过CheckBackupReg读取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两个函数代码如下:

实验现象

向MM32 Miniboard里下载好程序后,启动板子,发现LED快闪,说明写入成功。

网友A:
直接使用flash不行吗

网友B:
bkp这个的地址在哪里》

网友C:
可以保存多少个数据嗯

网友D:
备份寄存器是影子寄存器吗

网友E:
BKP备份寄存器最多可以保存多少数据呀

网友F:
单独设置这个寄存器的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G:
最低的维持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H:
delay_init是初始化什么模块的代码啊

网友I:
现在所有的芯片都有这个备份寄存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