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 MCU系列应用方案展示——电动车篇

楼主(2022-08-29):
电动车  E-Vehicles

MM32 MCU型号

MM32SPIN07

楼主:
方 案规 格

· ARM Cortex M0 最高可运行至 96MHz

· 支持三模驱动

· 单电阻三相电流采样

· 限速, 限流, 防盗功能

· 定速巡航

· 保护功能 : 过流,欠压, 堵转保护

· 电压:48V

楼主:
方 案特 色

· 三模FOC高效率

· 支持无霍尔启动与运行控制

网友A:
后边还需要搭载功率板吗

网友B:
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模块吗

网友C:
请问三模FOC是什么啊

网友D:
请问无霍尔启动是一种什么启动方式呀

网友E:
霍尔型电机和控制器在使用时因技术问题,目前还不是很稳定,特别是在起步阶段,稳定性差,动力不够

网友F:
可以得到三相相位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