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可以用JLINK实现程序加密么?

楼主(2022-08-29):
想问一下,PIC32可以用JLINK实现程序加密么?

网友A(2022-11-25):
不可以的哦,jlink不支持

网友B:
你用官方的仿真器就好了,然后弄个读保护吧

网友C:
应该还是不行,我觉得实现不了呢

网友D:
可以用加密代码的方式,这需要在代码上做些手脚

网友E:
其实是可以,但不是用jlink

网友F:
你看看创新工坊,他家不是有加密的link么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通过在源码上加认证的

网友H:
感觉它这芯片读固件都费劲,其实一般人都破不了

网友I:
可以修改源码,然后做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J:
你可以在烧录器上做读保护,估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