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请教一下关于DMA ADC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使用雅特力F403A多通道DMA采样,采出来的数值老是抖动,能抖动正负5个数,甚至更高。将内部参考电压也采出来观察,内部参考电压倒是很稳基本上就跳一个字。

软件滤波不太理想该抖的还是抖,然后多通道DMA采集相邻通道电压变化临近通道也会受影响。

现在就是以上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没有思路。
问题1:希望从硬件调理的角度来消除ADC抖动
问题2:多通道采集时,降低通道变化对临近通道造成的串扰。

网友A:
可以查阅datasheet ,按照里面的建议调整匹配阻抗。还有因为adc 采样的本质是对内部采样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当采样周期不足时,充放电时间不够,对应的就容易出现串扰等因素而数据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