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RTC寄存器的数值写不进去

楼主(2022-08-29):
今天调试N32G030的RTC遇到点问题,直接打开官方的DEMO——RtcAutoWakeUp,运行后串口确实会每隔4S打印,但是修改RTC_SetWakeUpCounter()的数值,寄存器并没有写进去,需要将芯片重新掉电再上电才能写进去,很奇怪

网友A:
在修改前关闭RTC唤醒使能了吗

网友B:
需要解锁才能更改。PWR 控制寄存器也有个控制位要使能写

楼主:
实际测试需要关掉唤醒使能才能修改,建议官方例程改一改,把这点加进去:修改参数时先把唤醒使能关掉,写完再使能

网友C(2022-12-02):
这个使用BKG写入呢?

网友D:
掉电丢失不是正常吗?

网友E: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电池到vbat引脚?

网友F:
是不是需要停止RTC才能写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需要停止RTC才能写入呢?

是的,需要disable RTC Wkup 才可以修改

网友G(2024-03-19):
检查RTC初始化流程

网友H:
在修改唤醒计数器值之后,立即读取该寄存器的值,看看是否与你设置的值相匹配。

网友I:
检查电源管理设置没有干扰到RTC的行为

网友J:
查看时钟源是否稳定,并且没有被意外地关闭或更改。

网友K(2024-08-27):
在修改某些RTC寄存器之前,可能需要先解除写保护。

网友L(2024-09-30):
需要将芯片重新掉电再上电才能写进去

网友M(2024-10-30):
多半没有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