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微芯还有FPGA方案?

楼主(2022-08-30):
在嵌入式设计这块也摸爬滚打四五年了,还不知道微芯有FPGA方案呢,有谁能介绍介绍不,科普一下

网友A:
Microchip的FPGA是收购Microsemi之前的Actel部分。
并购线路图大致如下:
Actel->Microsemi->Microchip.Microchip的FPGA的FPGA最初是反熔丝的,后来改成FLASH。
主要的优点是抗单粒子翻转、低功耗、带双重加密。
之所以不出名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性能太可靠了,老美最初不愿意推广开。
还有一个软肋,高端上不去,现在最高的只能对标到Xilinx的K7系列,再往上的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