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为什么微芯的WiFi和蓝牙方案比正常的成本高呢?

楼主(2022-08-29):
为什么微芯的WiFi和蓝牙方案比正常的成本高呢?是因为有什么独特的技术么?还是性能更优呀

网友A:
具体型号拿上来

网友B:
现在wb的芯片有很多。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C:
这个有具体数据做支撑吗

网友D:
正常的成本是多少呀

网友E:
没感觉微芯的成本高啊

网友F:
不会觉得成本高出多少呀

网友G:
这个也得看你选用的型号吧

网友H:
正常方案是指什么?

网友I:
说的哪款型号啊

网友J(2022-10-16):
能提供具体方案型号就能更准确的分析成本高原因,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芯片以及周边ESD等干扰做的好

网友K(2023-04-06):
微芯芯片以及周边ESD等干扰做的好一些,我这边是Microchip代理,需要申请几片样品吗?wxid_yf1f3g9g473122

网友L:
说明抗干扰能力强啊。好用。

网友M:
微芯的方案还提供了更多的功能

网友N:
微芯的WiFi和蓝牙方案采用的是尖端技术

网友O:
WiFi和蓝牙是两种常见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P:
硬件成本比正常的要高吧

网友Q:
这个可能是硬件成本造成的吗?

网友R:
不同的无线通信技术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S:
你是怎么计算出来这个硬件的成本高的呢

网友T:
在选择WiFi和蓝牙方案时,应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当的模块和方案。

网友R:
常见的WiFi模块有ESP8266、ESP32和WIZnet等。

网友K:
可能代理支持价格不好哦,如果你用的这款芯片代理公司,正好也有大客户再用,那原厂给的价格就会很好,我们也是Microchip代理商哦,型号可以发我看看

网友U(2023-08-19):
我有渠道买元器件便宜得多

网友V(2025-10-20):
微芯的 WiFi 和蓝牙方案成本高,可能是因其采用尖端技术,如集成高性能 DSP 内核、支持双频等,硬件设计和制造工艺复杂
。同时,研发投入大,需保证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且可能包含专利费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成本上升。

网友W:
微芯的产品可能在设计上更加注重质量和耐用性,这也是它们成本较高的原因之一。

网友X:
因为微芯的WI-FI和BLE里MCU的资源一般都放的比较大,这就使得芯片成本高,但是微芯的技术支持很好,几乎所有的FAE都是专家级的,AE都可以支持到协议算法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