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GCC环境用printf打印

楼主(2022-08-29):
一般我们在KEIL中用printf实现串口打印时,只要包含stdio.h头文件,然后重新实现fputc函数即可,如附图一:

但在GCC环境中,我们需要实现的底层函数就不是fputc函数了,而是_write函数,如附图二:

需要注意的是:
        printf后面添加 \n或者在printf之后使用fflush(stdout),来立即刷新输出流。
        否则printf不会输出任何数据,而且会被后来的正确发送的printf数据覆盖。
        这是因为printf的数据流在扫描到 \n之前都会被保存在缓存中,直到 \n出现或是fflush(stdout)强制刷新才会输出数据。

附图1

附图1

附图2

附图2

网友A:
printf()函数是格式化输出函数

网友B:
如何使用gcc跟踪函数调用

网友C:
gcc printf(“中文”)为什么出来会是乱码

网友D:
链接的是动态库 libc.so.6

网友E(2022-10-05):
arm-gcc 可以调用printf吗

网友F:
有些IDE不能兼容

网友G:
找出bug位置,一般使用printf()

网友H:
用printf输入中文 gcc后输出中文乱码

网友I:
如何使用GCC生成动态库和静态库